笔记本屏暗LED 维修

楼主(2014-10-25):
接修一台海尔 T6 笔记本  客户反映 屏看不见了  。  接电源测试了下可以看到里面显示但背光无。 也就是我们统称的屏暗,  拆机 先测量了下屏幕LED供电条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 我先换过新屏了是好的确定故障就在屏幕上】  19V主供电有 LED EN信号和 亮度信号也有   到这里也就可以初步判断为 LED控制芯片或LED灯条故障 。找了一样定义的灯条 换上一样不亮。那就是LED 控制芯片问题。 屏幕的LED控制芯片不好找 ,手里真好有个类似电路的裂屏,~\(≧▽≦)/~  那就改装下吧  具体看下面图片、、、、、 没什么技术含量  。

网友:
屛坏了  改装下 厉害  我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A:
楼主好耐心,这么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耐心,这么多线,,,

4根线   高压定义

网友:
0.0不是吧,我看着不止4根啊,我还以为你把数据的也改了,,,

网友:
找个相同的片,修下还方便些

网友:
改过两个。。

网友:
呵呵。不好修的时候这也是办法一个。

网友:
手上也有一片暗屏的,下次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我也弄过一个 改的板不好放呀

网友:
呵呵 我都直接换屏的

网友:
都是巧手的活呀,,,,,,,

网友:
vin GND AJD ON   对应飞好线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lihaia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已经轻车熟路啦

网友:
这个简单  最烦那种对应灯条排线接口找不到一样的  把灯条一个主供电六个fb全飞上去

网友:
厉害  我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忍不住惊叹一声   怎么和我改的一样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我一般都是找旧屏拆芯片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