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比联想Z360,通病非通病被我干几刀

楼主(2014-10-25):
10月18号上午
安徽宿州  Z360适配器不开机,也不充电。电池可以开机。广达代工
必克笔记本维修中心
  昨天晚上失眠了,今天九点半才到店里,小弟都扫除完毕,整机器了。就两台,他们一人一个,没有我的份了。好吧 。听听歌,抽抽烟。过了一会,合作渠道和散客接二连三的送来钞票 。呵呵 看见了吧,一摞人民币啊 。
好了,进入正题,一台Z360,故障如题。我笑了,和许多同行一样,猜到是电源口线子脱焊了,拆机,焊接。待机0.015正常,触发,电流直接蹦到1.3掉了下去。什么情况,发现没有待机了,再从新接电源,有待机不触发了,去戳3V 5V 待机电感3.56和5.6.高了,这机器也搞过一个,和宏基的差不多,滤波问题,电容PC142 PC106干掉 换之。再次上电0.005跳到0.01几,还是上不去。这是想去测EC和南桥之间的信号吧。第一个S5_ON。大家都知道广达的这个信号,开机南桥S5状态的供电。测试0V ,什么情况,简单的测了 EC的几大条件都OK ,直接换掉EC,几分钟焊接完毕,故障一样。思考了几分钟,继续战斗,MD,竟然没有3V 5V 了 这不是逗比么 ???又返回来去测PU9的条件,竟然条件都满足,切:8206B  换掉 。呵呵,待机有正常了。这是两小刀。完毕。小面才是大刀呢 :触发之后电流到,0.06  0.07的样子又掉了,这个电流问题应该在EC和南桥之间呢,这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S5_ON,为什么不出来(其实是保护了),这里我没有按部就班的跑线,而是直接拆掉PR238(为什么呢,自己去看图纸去吧 ) ,接电源,待机就是1.3几,南桥滚烫,电流大的连PQ45都烧了,挺严重吧。HM55有料那就换,BGA完毕 ,加电待机0.015,触发几次跳变正常LOGO 出现,以为搞完了,问题又来了,卡LOGO, 卧槽,不知道则机器想干啥啊。都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这机器真是个逗比,玩我么。小弟都在看着我呢 ,修不出来,叫我以后如何立威啊 ,继续搞起,先量电压,3V 5V OK,内存电压OK  桥供电OK CPU供电OK 集显供电OK ,独显供电不OK ,呵呵,先看看什么情况吧,为什么你不出来,该电感PL10  电源IC 为PU3,LP10对地值7欧,正常,下面就是PU3条件。主要是2PIN  3PIN  5PIN  6PIN  都正常 ,那就是PU3坏了,OZ8111没有找到,那就订南京发货,今天到的3个,第一个上去,待机0.3几,可以出发显示不卡LOGO ,这不对啊,待机PL101.3V  电压早出了了,不对,是不是风枪吹时间长了坏了,在换一个 ,待机0.015,出发亮机,不在卡lOGO。呵呵 至此此机器修复完毕。这个逗比,来来回回被我干几刀,舒服了吧 爽了吧 。最后 是亮机小照一张。 以后再发用示波器修机的帖子,月底要去迅维,找阿林老师去。哈哈求精,求加分,以后好贴会更多 哈哈哈哈 加分加的多,以后分享苹果贴哦 。。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最后怎么变苹果了

网友:
哎呦!Z360有这么多毛病吗?怕怕啊,俺现在就在用着Z360呢,看来以后得防着点,敢坏我也拿刀给它吃

网友B:
要是没有去量供电。还以为是南桥没有坏好卡LOGO 了。

网友:
技术不错,我遇一台也不充电了,换了充电芯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有思路,有图片,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去量供电。还以为是南桥没有坏好卡LOGO 了。

你说的对,我开始也是怀疑南桥,不做又做了一遍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最后怎么变苹果了

本来就是电源头脱焊,焊接好了 ,就出现这么牛逼的故障。

网友C:
看来还是我比较淳朴,卡LOGO一般是最后我才动桥

网友D:
生意不错,去讯维什么时候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意不错,去讯维什么时候都可以吗

我是 单学示波器,阿林老师一对一教学,当然费用也会适当的高一些,但是比起长时间的学习我还是能接受的。示波器也是我最终要进修的科目了。不知道能学到阿林老师的几成水平 呵呵

网友E:
PL10是哪个?还有你是怎么找到PU3坏的=。=我知道分析。。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找到的,我看到卡LOGO直接迷茫了都

网友F:
卡loog的 先把外设去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我比较淳朴,卡LOGO一般是最后我才动桥

这台机器是南桥短路引起上电保护,卡LOGO是缺少显卡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L10是哪个?还有你是怎么找到PU3坏的=。=我知道分析。。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找到的,我看到卡LOGO直接迷茫了 ...

一半除了南北桥,外设引起的卡LOGO ,缺电压也会引起卡LOGO 的,所以本着先简单后麻烦,就量到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loog的 先把外设去掉

我光板点都卡,还试了断开独显也是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一半除了南北桥,外设引起的卡LOGO ,缺电压也会引起卡LOGO 的,所以本着先简单后麻烦,就量到电压了。

谢谢老师傅指点,呵呵继续努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一半除了南北桥,外设引起的卡LOGO ,缺电压也会引起卡LOGO 的,所以本着先简单后麻烦,就量到电压了。

能问个找骂的问题不?这个PU3是什么芯片?充电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能问个找骂的问题不?这个PU3是什么芯片?充电吗?

独显供电  电源IC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傅指点,呵呵继续努力

兄弟,不要喊老师傅,我也是在培训班一个月出来了,修了半年的机器才,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独显供电  电源IC

谢谢答复,五星好评呦亲,我去,我都想不到那里去。。

网友:
是呀!有些料不靠谱。

网友H:
Z360有这么多毛病吗?

网友:
技术很牛B   佩服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H:
Z360有这么多毛病吗?

可能是我点子背

网友:
楼主 在小弟面前还是立威了

网友:
修的大半卡LOGO都是南桥的

网友:
独显供电不出卡LOGO,还没碰到过,见识了

网友:
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楼主这技术,还有楼主这生意都好的很啊!!!

网友:
兄弟,好福气,能去迅维深造,可怜的我就没这个时间了。要是迅维能把实地保留的也做成远程教学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兄弟,不要喊老师傅,我也是在培训班一个月出来了,修了半年的机器才,还在学习中。

干,那你是怎么混到铜牌维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台机器是南桥短路引起上电保护,卡LOGO是缺少显卡电压。

看了几遍LZ的维修过程,还是不明白南桥哪里短路了。 还望楼主解惑一二!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新手比较迷惑的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坏了那么多地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看了几遍LZ的维修过程,还是不明白南桥哪里短路了。 还望楼主解惑一二!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新手比较迷惑的

PQ45转出来的3V_S5 给南桥供电,南桥短路过流导致,PQ45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干,那你是怎么混到铜牌维客的

就这么混啊 混啊 换到铜牌了呢  呵呵呵

网友:
捋顺一下,先是电源接口,二是待机滤波电容,三是待机芯片。四是南桥,五是独显供电IC~!独显供电IC应是风枪吹坏了。好累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PQ45转出来的3V_S5 给南桥供电,南桥短路过流导致,PQ45烧坏。

那PR238去掉是为了什么呢,去了之后+3VS5还是能产生吧

网友K:
能问个找骂的问题不?这个PU3是什么芯片?充电吗?

网友:
又成功了,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值的学习呀

网友:
这么多故障,看着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PR238去掉是为了什么呢,去了之后+3VS5还是能产生吧

你这个问题问的和*词语被过滤*的一个人问的是一样的,我去掉PR238主要是,让PQ45不受控,也就是直接转出3V_S5,目的就是看看是不是他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收上也有一台对比下看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问个找骂的问题不?这个PU3是什么芯片?充电吗?

仔细看帖子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楼主 在小弟面前还是立威了&

网友:
最后怎么变苹果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感谢分享经验 谢谢

网友:
还是有目的的修呀,

网友:
楼主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2021-12-14):
说实话 这个显卡独立供电 卡LOGO的 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