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 PT32600不开机

楼主(2014-10-25):
接电源线 红灯亮 按微动开关后红灯闪 不亮机
两台一样的故障 拆机看 VA输出 滤波电容100V470UF电容坏了换了好了
另一台VA输出 滤波电容100V470UF电容坏了 5V待机电容 和16V电容都坏了 换过有还是开不了机
测试发现380V升压起一下就吊到270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查一下大滤波电容旁边的小滤波,看看坏没坏,如果这个坏了,就会出现负载能力差

网友:
那个大电容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