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值不值得纳入维修范围

楼主(2014-10-25):
我是笔记本台式机都维修,打印机没有怎么修过。刚才一个人要求修打印机,拒绝后又有点后悔。这个东西如果是小问题修好也不错。不知打印机好不好修,需要买很多备品备件吗?

网友:
报个价留下,客户能接受研究研究呗,打印机应该没有笔记本难修,就是机械部分和电路板!

网友:
打印机电路故障较少,多数是机械故障,比较容易入门,,打印机是单位,企业,银行,车站,等等,,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当然要纳入维修范围了,,,打印机不同于电脑,电脑不坏就不存在维修,维护了,,打印机涉及到耗材的消耗,就算机器不 坏,,也得消耗耗材,,带着做打印机维修,也可以接到很多单位的单子,,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
打印机非常值得纳入维修范围  入门不难,机械故障比较多,

网友A:
不懂就不要修了万一修不好会坏了自己信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不要修了万一修不好会坏了自己信誉

万一修不好?修什么东西能万无一失修好呢?为了珍惜自己的好名声,不尝试任何新的东西,那样画地为牢,能行吗?

网友:
我原来也是抱着修本的心态学的办公设备,电路上就学了个6l,想修电路部分有难度,这部分资料未解禁。真是主板问题直接换了,不过你要是肯研究这部分利润大

网友:
打印机,复印机等机种过多,所以配件不好备全,一般都是留修,打印机机械故障占总故障的百分九十,其它会有一些电源或主板故障,电源对你应该来说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你值得接触修一下!我一般只修到电源板,到主板就不明白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我是通杀型,笔记本,打印机。复印机全修。我修到现在觉得打印机。复印机比笔记本难修。笔记本搞懂电子元件和芯片的工作原理。上电时序。基本都能搞,不然寻味学一月就出来搞维修笔记本了。特别现在I3以上的,显卡问题越来越少了。I3以上基本是电不起,和信号问题多。但打印机。复印机机机械老化以后故障都很多。而且机型比笔记本多的多,奇怪问题也多。但维修费比笔记本好搞钱。特别3000元以上机,直接客户你搞个300-500很正常,同行也收100-150.。但笔记本搞同行不上电收100同行还嫌贵。但打印机不进纸用布一搽收50没人说贵。笔记本还要全拆出。费时费力。现在很少遇上插拔内存就好的机了。其实笔记本,打印机做了几年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难搞了。

网友:
这个维修费用还是比较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