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显示四个画面

楼主(2014-10-25):
换过驱动板不行,不插电脑故障依旧

网友:
很是郁闷,另外这种排号机的触摸屏的触控点的四个点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显卡有问题不

网友:
调试过了吗?

网友:
可能是主机显卡故障

网友:
四分屏,感觉和笔记本显卡坏一样一样的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见……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联想一体机开机2个分屏  按菜单键 恢复出厂设置ok  建议楼主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笔记本显卡出问题经常见这样

网友:
显卡 或驱动板程序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应该像是主板显卡芯片组的问题,像这机一般都是集成的比较多,所以应该是主板的桥有故障,可以加焊一下,也可以重植一下,真不行换桥!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吧,楼主都说了不插主机还是一样,那么故障只缩小在显示器上面了,重点查驱动板那一块吧,看是什么屏?用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

网友:
看起来像是程序问题。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个拆机后图片?

网友B:
能正常显示,应该不是主板问题,在显示器 驱动板方面查找,或者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显示,应该不是主板问题,在显示器 驱动板方面查找,或者驱动程序

驱动板没问题,换了好几个都没事,应该是屏电路

网友:
这个事屏背面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联想一体机开机2个分屏  按菜单键 恢复出厂设置ok  建议楼主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这个事攒的屏,没有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