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ACER 4552G 加铜片+加散热片降温改装

楼主(2014-10-25):
A4552G外观

加铜片位置和铜片厚度

散热架尺寸

风扇内部结构

散热架背面

显卡导热管边上打了四个孔

第五个孔

四个散热片安装上

第五个散热片的位置

整体外观

安装后测试的温度

总体来说还是有改善的不过那个散热片发挥的效果不是太大。

网友:
ACER的机器很多都是散热不行

网友:
昨天刚加了个铜片进去,不然这批原装散热垫容易干枯掉。昭阳K46A也是。

网友:
楼主挺有想法的。如果换纯铜的片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
现在的机器I5的或AMD APU系列也是一样的发热比较大,

网友:
用散热硅胶粘不行吗?

网友:
确实有才啊  这得比换风扇的价格要搞啊

网友:
个人认为加铜片目的是 为了调整各芯片高度差,散热片没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效果大打折扣!铜片能不加就不加,多个接触面,会影响热量传递效果。

网友:
来说说我的经验:我以前有各种电动工具 角磨机 电钻 各种钻头,以前也是这样搞散热片,后来发现弄的散热片不是一体的和原来的,有微小间隙我们肉眼看不到,影响传导系数,当然了加上肯定好些,但是看到60多度还是不行啊,即使能用长期高温烘烤 也会影响寿命,我自己后来就用那EVD的铁盖子弄了4个日本的9厘米的原装尼迪克风扇,外置12V供电,摘了笔记本下面的板子,直接放在风扇上面,温度在40度以下,即使100%运行也是45度左右,已经这样弄了1年了,我自己一个SHARP的和一个631系列的长城的也就是通病的那批,弄了之后 那个长城的也是1年多了没问题显卡温度是45度 CPU是30多度,就是有些吵,也可以用5V供电那些风扇,但是那样风量就小了 所以我干脆有时用19V 风扇暴力转起来 因为那些风扇都是3.3-24 V之间任意电压都可以转动的,温度更低了,一下我上传几张图片

网友:
当然了,这种做法只适合我们搞维修的自己用,客户的一般他们不懂也闲麻烦,他们都不用,其实这样加强散热效果是杠杠的

网友:
旁边加散热片完全没有必要,还起反作用,将温度转到机器内部,风扇排不出去,笔记本散热器的原理你再仔细理解下

网友(2014-12-27):
哇,这要合适的位置才能改装啊

网友:
没有发出去吗? 再试试。好帖。谢谢分享。

网友:
瞬间高大上

网友:
风扇太强大了!!

网友:
这个改造不错啊,不影响外观的前提下增加降温效果

网友:
ACER的机器散热一般 我那个4535 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宏碁的散热是不行

网友:
风扇座强悍

网友:
这样也可以!我的是惠普机器前两天也是散热方面有问题 最后拆开来一看 就一条散热导管惠普散热太垃圾了 我觉得还是联想的机器散热好一点

网友A: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还挺不错的咯。。。。

网友:
ganjue 感觉这个尺寸还可以合上盖子吗,

网友:
改装后降温不明显,换种玩法吧!

网友(2016-01-31):
这个散热改造还是不错的,应该有点效果。

网友:
加分鼓励下

网友(2016-04-13):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6-03):
我看没多大作用

网友:
diy这个倒没有试过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