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东芝M100 的密码怎么解有密码芯片么

楼主(2014-10-25):
各位朋友东芝M100 的密码怎么解有密码芯片么

网友:
什么芯片的密码

网友:
Tecra M1,Satellite Pro M10,Protégé R100, Protégé M200, Protégé M100:
在东芝的用户使用手册中的东芝的密码管理工具定义了两种密码,即开机密码和BIOS密码。东芝提供两种级别的密码加密级别,即用户级的密码保护和超级用户的密码保护。用户级的密码只是在开机的时候在DOS对话框中输入的密码。而超级用户的密码在用户的密码上定义更高一级的密码保护,它控制着用户的密码和BIOS的相关设置。
                包括:                        1.允许设置用户密码
                                                 2.允许删除用户密码
                                                  3.允许更改用户密码
                                                  4.允许创建一个用户特征
                                                  5.允许禁止用户特征
                                                  6.允许使用HW设置或者BIOS设置
                                                  7.允许更新BIOS
        当你只设置了超级用户的密码,你将不用在开机的时候就不必再输入密码。为了能改变上面讲述的那些设置,你必须输入超级用户密码。
        要了解更多的关于东芝密码工具的信息和如何设置,请参考用户使用手册。

如何删除BIOS密码
        方法一:
                清除用户密码(不删除超级用户密码)
                        1.打开电源同时按住ESC键。
                        2.当出现提示语言“Password=_”,按顺序按下下列键[Ctrl]->[Tab]->[Ctrl]->[Enter]。
                        3.PC的序列号和响应号将会出现屏幕上。
                        4.发送一封包括PC序列号和响应号到TSP。
                        5.一个16位的响应字符串将在一个小时之内发送回给响应的服务管理员。(zheng.dou@tcss.ex.toshiba.co.jp, jie.zhou@tcss.ex.toshiba.co.jp)
                        6.输入刚才收到响应码,然后按[Enter]。
                        7.按下[F1],进入系统设置。
                        8.移动光标到“PASSWORD”。
                        9.在“Registerd  =”的地方按[Space]键。
                        10.在“Password  =”的地方按[Space]键和[Enter]键。
                        11.在“New Password  =” 的地方按[Enter]键。
                        12.在“Verify Password  =” 的地方按[Enter]键。
                        13.确保得到提示的话是“Not Registered”。然后按顺序按下[End]和[Y],完成系统设置。密码已经被删除。

        方法二:
                清除用户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
1.制作一张启动盘。
2.复制“BPWclear.exe”到启动盘中。
3.将软盘插入到软驱中。
4.打开电源同时按住ESC键。
5. 当出现提示语言“Password=_”,按顺序按下下列键[Ctrl]->[Tab]->[Ctrl]->[Enter]。
6.PC的序列号和响应号将会出现屏幕上。
                        7.发送一封包括PC序列号和响应号到TSP。
8.一个16位的响应字符串将在一个小时之内发送回给响应的服务管理员。
9.输入刚才收到响应码,然后按[Enter]。
                        10.按下[F1],进入系统设置。
                        11.设置启动顺序为FDD->HDD->CDROM->LAN。
                        12.按顺序按下[End]和[Y],完成系统设置。
                        13系统将从软驱启动。
                        14.在DOS提示符下,键入“BPWclear”。
                        15.当出现“Clear security Y/N?”,键入“Y”,清除用户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

注意:

1.        每次启动需不要不同的响应码。所以当你从PC上删除密码的时候不要关闭电源。
2.        当你输入错误的响应码的时候,电源将自动的关闭。你必须从新开始整个过程。所以在键入响应码的时候,请确保不要书写错误。
3.        当你清楚超级用户密码的时候,用户密码也将被清除,不可能置只删除超级用户密码。
4.        “BPWclear.exe”不能运行在DOS窗口下。
5.        在没有清除超级用户的密码的时候,有很多的删除用户密码的方法,请参考TSP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Satellite M30:
在东芝的用户使用手册中的东芝的密码管理工具定义了两种密码,即开机密码和BIOS密码。东芝提供两种级别的密码加密级别,即用户级的密码保护和超级用户的密码保护。用户级的密码只是在开机的时候在DOS对话框中输入的密码。而超级用户的密码在用户的密码上定义更高一级的密码保护,它控制着用户的密码和BIOS的相关设置。
                包括:                        1.允许设置用户密码
                                                 2.允许删除用户密码
                                                  3.允许更改用户密码
                                                  4.允许创建一个用户特征
                                                  5.允许禁止用户特征
                                                  6.允许使用HW设置或者BIOS设置
                                                  7.允许更新BIOS
        当你只设置了超级用户的密码,你将不用在开机的时候就不必再输入密码。为了能改变上面讲述的那些设置,你必须输入超级用户密码。
        要了解更多的关于东芝密码工具的信息和如何设置,请参考用户使用手册。

如何删除BIOS密码
        方法一:
                清除用户密码(不删除超级用户密码)》注意:此处不按住ESC开机
                        1.当出现提示语言“Password=_”,按顺序按下下列键[Ctrl]->[Tab]->[Ctrl]->[Enter]。
                        2.PC的序列号和响应号将会出现屏幕上。
                        3.发送一封包括PC序列号和响应号到TSP。
                        4.一个16位的响应字符串将在一个小时之内发送回给响应的服务管理员。(zheng.dou@tcss.ex.toshiba.co.jp, jie.zhou@tcss.ex.toshiba.co.jp)
                        5.输入刚才收到响应码,然后按[Enter]。
                        6.按下[F1],进入系统设置。
                        7.移动光标到“PASSWORD”。
                        8.在“Registerd  =”的地方按[Space]键。
                        9.在“Password  =”的地方按[Space]键和[Enter]键。
                        10.在“New Password  =” 的地方按[Enter]键。
                        11.在“Verify Password  =” 的地方按[Enter]键。
                        12.确保得到提示的话是“Not Registered”。然后按顺序按下[End]和[Y],完成系统设置。密码已经被删除。

        方法二:
                清除用户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
1.制作一张启动盘。
2.复制“BPWclear.exe”到启动盘中。
3.将软盘插入到软驱中。
4. 当出现提示语言“Password=_”,按顺序按下下列键[Ctrl]->[Tab]->[Ctrl]->[Enter]。
5.PC的序列号和响应号将会出现屏幕上。
                        6.发送一封包括PC序列号和响应号到TSP。
7.一个16位的响应字符串将在一个小时之内发送回给响应的服务管理员。
8.输入刚才收到响应码,然后按[Enter]。
                        9.按下[F1],进入系统设置。
                        10.设置启动顺序为FDD->HDD->CDROM->LAN。
                        11.按顺序按下[End]和[Y],完成系统设置。
                        12系统将从软驱启动。
                        13.在DOS提示符下,键入“BPWclear”。
                        14.当出现“Clear security Y/N?”,键入“Y”,清除用户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

注意:

1.        次启动需不要不同的响应码。所以当你从PC上删除密码的时候不要关闭电源。
2.        你输入错误的响应码的时候,电源将自动的关闭。你必须从新开始整个过程。所以在键入响应码的时候,请确保不要书写错误。
3.        当你清楚超级用户密码的时候,用户密码也将被清除,不可能置只删除超级用户密码。
4.        “BPWclear.exe”不能运行在DOS窗口下。
5.        在没有清除超级用户的密码的时候,有很多的删除用户密码的方法,请参考TSP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Protégé A100:
此款机器比较特殊,可以使用并口短路环进行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