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ATI芯片组南桥PCI CLKS

楼主(2014-10-25):
IBM R51e   ,Inter平台ATI芯片组,板号应该是K6,电流上到0.4几,测无CPU复位,再测南桥没有发出时钟,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时钟(测R2087第2脚)基本正常0.37。

再测南桥,用表笔点着R2146,按开关,电压有瞬间出来过,断开R2146,R2147,R2150,R2151(其他电阻没找到,就没断开)测,开机还是出来一瞬间,R2152两端电压1V

32K晶振和起振电容换过,这种问题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A:
看着有点乱!电流才0.4几,估计内存没过吧?还查什么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乱!电流才0.4几,估计内存没过吧?还查什么复位。

哥哥。复位都没有,怎么会到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复位都没有,怎么会到内存呢?

不懂你说的什么!最起码的时序应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