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黑屏重启

楼主(2014-10-25):
接了台三星B1930NW不定时黑屏重启,黑屏时指示灯也黑,程序涮了也没用,大家有没可解决办法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查电源,看负载.

网友:
电源供电查查。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一下 应该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