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6V bios

楼主(2014-10-25):
在官网下载的bios解压出来是6M,从机器上备份出来的是8M,刷了官网的点不亮。目前论坛上还没有这个bios。
我这台机器的故障开机电流跑到0.1左右,重置南桥好的。
下面bios:

网友:
你能不能写个板号出来,华硕同一型号的机子板子很多不一样的,还有的是板号如果不一样好多都不能用的

网友:
感谢分享,我下载试试看

网友A(2014-11-28):
就是哦,LZ怎么没有板号呢。。。。。我要N46VZ  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哦,LZ怎么没有板号呢。。。。。我要N46VZ  2.1

不好意思了,客户机器拿走了,客户的机器外壳是白银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了,客户机器拿走了,客户的机器外壳是白银色的

哦,找到了。。。板子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找到了。。。板子OK了

是不是我这个bios,如果是的话帮我补上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这个bios,如果是的话帮我补上板号

你这个没有版号没下没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