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无待机 求解决啊。。。。

楼主(2014-10-25):
客户拿过来  开不了机    待机无电压   测待机 芯片PS51020  24脚 VIN无19V电压  接地了    有线路图么? 求解决啊

网友:
的说法是电风扇

网友A:
不行直接飞线  VIN接到电源口19V上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直接飞线  VIN接到电源口19V上行不?

接过去还是接地的吧0.0

网友:
我想是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现在VIN 就是接地了  都没飞线

网友:
都没有19V过来   那里保护了呢?

网友:
弄好了  NND  就是充电接口电压输入不对  测充电口只有3.3V  正常是19V   直接飞线 接通 就有19V了   接触不良 就只有3.3V 的 不懂了

网友:
是短路了吧  大侠

网友:
会不会的芯片挂了,给拉地了

网友:
还有问题出来了  充电口很烫  是为什么?

网友:
19V短路了很好修啊,多半是陶瓷电容击穿了,肉眼仔细看看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