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电阻阻值在电路中阻值变小的情况

楼主(2014-10-25):
有谁遇到过电阻阻值在电路中阻值变小的情况~如没有就可以确定电阻不会引起短路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华硕机器很常见,电阻短路还没碰见过

网友:
我有遇到过,阻值变小

网友:
阻值变小遇到过

网友:
电阻短路正常啊,短路只会导致信号提前过去了,引起时序不对

网友:
在联想14002中遇到过 开启3v5v供电的一个电阻,分压电阻由100k变为50k,导致无3v5v,看图 短路倒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