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示波器维修不过内存检修方法

楼主(2014-10-25):
可以测DMI总线   PCIE总线  LPC总线数据线 阻值是否正常来判断

网友:
如何测?小白不明白

网友:
打阻值只能测出是否短路或者虚焊开路,对于示波器能测的东西也只能无奈

网友:
只能是用电阻法来搞了

网友:
也没办法测试吧,还是用示波器好

网友:
都是用示波器测试的,方便又快捷啊

网友:
嗯,是个好办法

网友:
可以看诊断卡,也可以装个报警器

网友:
用仁宝笔记本诊断卡看代码。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标题与内容不符,不知道要说什么

网友:
毕竟还是不准确

网友:
支持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打电阻听收音机 示波器是看电视

网友:
说的也太笼统了点吧

网友:
说的不是太明了,一般这几根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没示波器也搞了这么多年

网友:
简洁明了、高深莫测啊!

网友:
没示波器,即便阻值正常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跑码呀

网友:
不过内存,一般都是打阻值,测电压,量主要的信号线,没有示波器,对照电路图吧。

网友:
你测测DMI试试,现在I系列你测测看,等你测完不知道换多少时间,再说又不只那么点条件

网友(2014-12-05):
都快忘了。。。。。

网友:
用示波器吧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来的简单呀,现在的机子没有示波器不好搞的。楼主有点化简为繁了,现在示波器也不算贵呀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的好用

网友:
楼主具体怎么测啊?

网友:
楼主我顶你啊。,这些都是些废话,。用万用表怎么测啊。你说的这些没有测量点啊 。

网友:
说了等于没说啊 一点都不清楚

网友:
是个好方法了

网友:
请问 DMI总线 怎么测 ???????

网友:
DMI总线不好测吧,而且万一总线缺时钟或者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也会不跑码或者不过内存啊。

网友:
你说的这些东西只能用示波器来测试才最直观有效

网友:
DMI总线你没点位怎么测,难道拆桥测吗,

网友:
说了和没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