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5):
测1.8 1.05  1.5都有 就是不出CPU供电    VRON    SYS_SHDN#       唯独 HWPG无信号  断各个HWPG 信号发现 当断到PD2  同时要断开U5一脚 发现HWPG信号
就有了开机也能到1.2 J S 很奇怪 8119LN 跟U5也更换过了  接上 PD2就拉低HWPG这个信号 显卡没有问题   显卡背面的三个电容也换过了   就是找不到那里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0-27 10:43):
断开PD二同时断开 U5第一脚 HWPG就上来了  可以确定小板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  显卡我更换过了 包括后面的电容也更换过  就是没见好    不管你接U5一脚还是接上 PD2只要接其中一个HWPG就拉低了

网友A:
没有别的办法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吗

网友B:
Y45开机掉电,一般都是小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开机掉电,一般都是小板坏了

已经确定不是小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别的办法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吗

是啊 实在想不到那里了 .........显卡不是显卡......  小板不是小板BIOS也写了

网友:
Y450掉电的故障我一般把小板拿下来再上就好了,这个有点特殊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显卡引起的  我修到一个戴尔的M5010的好像也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显卡引起的  我修到一个戴尔的M5010的好像也是显卡

不是显卡      我换了

网友D:
这问题奇怪,我也见过,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显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奇怪,我也见过,我手上现在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是的  非常奇怪 ...想不到那里有问题

网友:
早刷了        而且
这个关系部到BIOS的问题    接上 PD2就拉低了HWPG

网友:
手头也遇到一台了,有时触发能开机显示,第二次就触发到0.5--0.6左右掉电,反复开还是这样,有时放一段时间又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