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力士的内存与金士顿的内存兼容吗

楼主(2014-10-25):
H61的主板  DDR3  1600 的海力士 2G内存  想加一条2G的 金士顿的主板条 不知道兼容性 怎么样 求 大神指点

网友:
想买 一根2G金士顿 的内存

网友A:
可以用啊,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啊,都是一样的东西!

恩恩 谢谢 、

网友B:
只要内存本身没问题的话,可以兼容

网友:
频率一样的话,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内存本身没问题的话,可以兼容

我一般比较注重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比较注重频率

我怕用久会蓝屏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