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S版号NF5D 2.01版本求内存供电的附近图片

楼主(2014-10-25):
板子不知道是几修的了 内存供电旁边的元器件都被换过了,板子领到手的时候就无内存供电 测芯片RT9214的工作条件 1脚BOOT 5V  5脚VCC 5V  7脚开启0V   7脚旁边有2个三极管   第一个的C级连第二个的B级  测了下第一个的B级0.7V  第二个的B级0V  测第二个三极管的C级也是0V 明显不对了  测和C极相连的电阻 一段有2.5V    明显第二个三极管不对了  拆下来测了下 居然这个管子是个P沟道的MOS。 换好三极管后,7脚开启2.5V出来了  测内存供电电感只有0.33V  还是不正常  怀疑是自举5V不够  看周边元器件连接自举的缺个二极管补上 自举电压变成10V了 以为可以了,测输出还是没有   连带把自举电容也更换了 问题依旧。 测反馈脚无电压 不对啊 应该有供电 内部会产生0.8V的基准参考电压的,测反馈对地阻值正常  反馈电阻没有缺件,但是怀疑被上面的维修员动过手脚,从料板上原封的拆下来反馈电阻换上去,还是不行,外面都查了  感觉就是芯片的事了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芯片周边还有一些元器件没有安装,也不知道是被上面的拆了 还是本来没有安装的  求师傅们 来张高清的 昂达NF5S主板 内存供电的实物图

网友:
在淘宝上面或百度里面找找有没有高清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