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刷显示器ROM和替换驱动板...

楼主(2014-10-25):
    看了换  通用驱动板 后, 还要刷ROM 还要另外接线  好复杂。。...

有没有不用刷的呢,是不是比较贵; 如果确实不会刷, 买个原配的原来的驱动板替换,应该不用刷了把。。。

网友:
原装板,你买来时就是原程序了,,,所以不用刷

网友:
用原机器的是方便 但是你不能拿个都用吧 价格贵不说 你还备货备不全

网友:
三楼正解,有道理!

网友:
  换  通用驱动板 后, 还要刷ROM  .                                                这套工具贵吗。 在网上看过图片而已。。。。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我买过通用型的驱动板,跳线到屏对应的分辩率模式就可以用了而且不用刷。我给两个屏换过都成功了,但是按键的线还是要自已对应着接的。这两个屏都是比较老的屏了,一个三星15寸的一个是明基19寸的具体型号忘了。
我买的通用驱动板超级小,只有2/3个烟盒这么大,很便宜,片插针插口都有,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实在不行的话就买个二手的驱动板吧。

网友:
OK....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也在网上看过一些可以设置跳线的。感觉很方便。。。再不行就自己试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