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0-25):
有一点SONYKLV-32G480A的液晶电视电视,开机后白屏,用十多分钟后就能正常显示了,是那里出问题了,有那位高手修过或知道的指点一下。附上图
问题

网友:
替换法啊 先试试数据版 然后平

网友:
驱动板 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把屏线插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损坏的,导致供电不足,或是低压不足,导致白屏;

网友:
如果电容都正常,就量量电压是否正常,加焊一下驱动板 连芯片 再周边小排阻都加焊用风枪试试!

网友:
查查屏供电吧!屏缺供电会导致液晶体不阻断背光。

网友:
可能有虚焊

网友:
我自己也感觉有可以是虚焊,因为预热十多分钟后就正常,就是不知道具体是那里虚焊了

网友:
没感觉电容那里有鼓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损坏的,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
热机能正常使用,一般是屏线、电容及元件虚焊的多。

网友:
有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谁有指点一下啊

网友:
路过 学习哈 好了没

网友:
估计有电容失容引起25V47UF的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损坏的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只能开机后测各供电情况并记录,与正常显示时对比看哪组供电异常。

网友:
是逻辑板上的芯片坏了,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损坏的
电容有问题,不是都能直观的看得见的

网友:
电容没问题,白屏不是一般屏的问题,就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吧,,,

网友:
先点屏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再者就是逻辑板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