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档内存

楼主(2014-10-25):
不上内存跑D4,上内存跑04,CPU换过了,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

网友A:
怎么知道挡内存?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挡内存?刷一下BIOS。

这是什么板号

网友:
板子在你手里,你不知道板号却问我。

网友:
刷BIOS,查内存的条件了

网友:
没检到内存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