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明间2

楼主(2014-10-25):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A460 D4  插可调打表 报价200   电容坏了一个 200到手   那个主板很脏  就拿到洗手间洗下,都说不能用水洗,想试试,烤干,居然能用,不过各位千万别试。

网友:
主板 洗过 再烘干 一定可以的  试试 没关系

网友:
最好还是用酒精洗吧

网友A:
在明间不怕,最怕你打成在阴间了

网友:
手机主板我是常常用水在超声波里清洗的

网友:
一般笔记本的散热器我都是去掉风扇直接用自来水清洗,效果相当的棒

网友:
笔记本的散热器有油污的可以用洗衣粉或白猫洗洗。

网友:
楼主想过主板不亮了,你的200大洋也没了

网友:
这有啥稀奇的,我们就是这样干的,特别是在保修期而且又是进过水的(不要腐蚀的太严重)洗好了拿去售后保了就是了。。。。。。

网友:
这个我不是第一次见了,是可以的

网友:
我还用洗衣粉水洗过呢!关键是晾干。实际最怕水的是电感线圈,尽量不接触水。

网友:
这招省了,可别把件洗掉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 果然很猛

网友:
实在是太强了

网友:
猛龙过江。。。。。。。。。。。厉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明间不怕,最怕你打成在阴间了

服你了。楼主的“明”间=民间。

网友:
看过,从不干试呀

网友:
试过,可行。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不是老手,主板可以用水洗,不过不要上CMOS电池,烘干就可以

网友:
水洗是不怕的。

网友:
用水洗不是什么好办法   务必注意烤干
备点洗板水吧

网友:
s可以吗
、呵呵

网友:
哈哈,,一字之差啊

网友:
用水洗板这招我也用过,还不止 一次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图片版,总共洗了多少分钟

网友:
还是得注意掉件

网友:
要是烘干的不彻底就有的你忙了    不要侥幸心理

网友:
只要保证、不加任何电,你随便洗,加电前必须点哄的干干的,这个就不是事

网友:
用酒精或稀释剂刷刷得了,稀释剂一会儿就蒸发了!就是有点呛人,拿到外边弄呗!用水冲不保险的,再说主板上的污垢多数都粘粘的不溶于水!要是哪里吹不干就麻烦了!

网友:
我也     没弄过

网友:
没有这样做过,不太感试,自来水洗了怎么样烘干呢

网友:
下回遇见试试

网友:
万一烘干不到位呢?

网友:
什么高手在明间哦。。我看高手在阴间。

网友:
{:4_107我洗过两块主板,,本来用不了,给我洗得可以用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这样做是对客户的不厚道· ·你洗过 烘干了 · 也许段时间没有问题· 时间一长还是有点损伤的·

网友:
只要不腐蚀就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