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紫光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求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4-10-25):
昨日收到该显示器,单独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红色,一闪一闪的,屏幕也是跟着闪,提示无信号。接上数据线后开机,显示器的指示灯熄灭了,但显示有画面,也是一闪一闪的,闪一下黑一下,一秒都闪好几次。求师傅们指点该液晶显示器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问题补充。拆开显示器外表来看电容没有鼓包的,拔掉屏线后指示灯一直亮着,但只要插上屏线指示灯又会一闪一闪的了。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高压板.灯管故障都有可能引起上述故障.

网友:
闪的时候测量电源供电稳不稳定,若稳定,就查高压板。

网友:
没有鼓包的也要换下试试.有些电容容量下降了也有可能.

网友:
你好像机器都没拆开,,。。

网友:
拆开了显示器了,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板加一块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下,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触摸屏显示器,

网友:
像是按键坏了

网友:
把按键板拔了试试 还闪不

网友:
一般故障在次级滤波,把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准备一套测试工具,分别测试电源、驱动板,屏,确定大致故障部件,再仔细分析哪个元件故障

网友:
今天也修道一这类似的显示器。显示一闪一闪,拆开看到怀孕电容,焕之,亮一下就灭,改高压条  好了。

网友:
450V 100UF的电容很烫,一是电容质量不良耐压下降,二是电容有反向电流通过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们,我换了一块电源一体板,显示器已经可以正常点亮了,在淘宝上买的25块钱搞定了,感谢各位

网友:
找个屏测试下,排除屏问题先

网友:
楼主是兴趣玩玩, 玩 不了就换整板了。

网友:
25块解决问题也是炫酷=,=都不用改高压板

网友:
如果不能直观发现问题,那就替换下,确定下,是那块的问题,一步步排除

网友:
慢慢查吧,电源板高压板灯管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