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T190显示器,通电,无反应,大家帮看下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4-10-25):
开盖,测次级5V电压,只有2.3V,15V哪一路,无电压,好郁闷,断开AD板,5V有5.89V,这是什么节奏啊?

次级空间有没有15V电压的呢?有修过这款机型的朋友,给一个维修思路吧。

网友:
把高压板供电断开了嘛?

网友:
先把电压修正常了再说吧

网友:
这款按键 高压包  你先看看高压有短路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有短路

网友:
查12V次级短路点,一般在高压MOS管和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