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显示器闪一秒又恢复正常

楼主(2014-10-25):
显示器型号Sony SDM-HS95P,之前的故障是不开机,经检查芯片启动电阻问题,更换后可正常亮机,但客户拿回来后用久了发现新问题,就是屏灭一秒后恢复正常,电源指示灯正常不动,仍是绿灯,灭的一瞬间用手电照无显示内容,排除了背光问题,想请教大侠维修思路,不知道你们是否有遇到过这种故障,万分感谢。

网友:
用手电照无内容说明问题出在视频处理方面

网友A:
以前修的方正显示器驱动板电容失效出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的方正显示器驱动板电容失效出过这问题.

一般这种情况可以排除是电源板吗?

网友:
个人觉得电源板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显重插下,测下屏黑的时候电压有无波动

网友:
程序处理这块跟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