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找不到USB启动项 BIOS里面认得到U盘 但是BIOS启动项了找不到U盘

楼主(2014-10-25):
装系统找不到USB启动项  BIOS里面认得到U盘  但是BIOS启动项了找不到U盘

网友:
不会是U盘没有启动功能的盘吧?

网友:
新机器?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在BOIS里面,把U盘启动放到第一位试试

网友:
     有些机插U盘启动会显示为硬盘的,你在BIOS里的启动项会多出一个硬盘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