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帮忙来看下,大屏出竖条,屏坏的机率有几成?

楼主(2014-10-25):
好不容易把电路修好了,结果点亮是这样的
屏坏

网友:
很像屏坏掉啊.

网友:
就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99%的可能性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机率有十成

网友:
看看屏边上还有屏的软排线从逻辑版到屏玻璃的那个排线在竖条的地方是不是断了,不过即使知道是断了也很难救,因为那个飞线怎么飞?所以这个屏能修好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网友:
我有一块屏就是这样,确定坏了

网友:
屏问题 叫客户换显示器吧

网友:
液晶电视机吧,屏坏了

网友:
这个你重新插拔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百分百屏坏

网友:
这个看着就像是屏坏了、、、楼主放弃吧

网友:
换换屏线试试哦!不行换屏

网友:
h还能卖10块哈哈

网友:
百分之百屏坏

网友:
屏坏了,还有维修值阻?

网友:
99%的可能性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中间大片蓝是原图的颜色吗?如果是的话,这屏不一定坏

网友:
当然是屏坏了,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这多半是收到了外力损坏的 要不不会都坏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屏上面的玻璃或者排线应该断了。

网友:
液晶坏了 直接换吧

网友:
十成 屏坏

网友:
不要再修拉 屏坏啦

网友:
有断线了

网友:
确定了,判它死刑吧

网友:
估计没人能帮你解决了吧

网友:
问题来了,我换了一块逻辑板,奇迹般的好了,什么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