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烧cpu供电的上管怎么办啊!

楼主(2014-10-25):
DELL N4030 板号:纬创09259 开始掉电,后测量cpu的一路上管烧了,果断都上下管全换了,再上电有烧,最后查反馈 自举都正常,换芯片,还烧!后测烧的哪路的两个下管G极断线,连线,上电还烧。无语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指教!!!
cpu
芯片

网友:
看过程就知道你检查不彻底引起的反复烧上管。没好的办法,只有仔细检查线路有没有断线的,MOS管的G一定不能悬空,烧了多次了,再查查板层有没有烧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