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 出现彩色竖线,求救!!!

楼主(2014-10-25):
之前灯管坏了,现在换了新灯管开机后就成彩色竖条了,而且彩条会变动。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刚重新拆了检查一遍,没有检查到有什么松动的地方,这是拍的图片, 这个金铜色连接驱动板的插头也都重新插了一遍 但是开机还是这样,竖条颜色能跟着操作变换颜色

网友:
重插屏线试试,再不行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重插屏线试试,再不行通用板点一下屏。要是还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不经过测试和外观判断,,确实很难判断是否屏问题,,,,楼上还是测试再提问吧,

网友A:
哥们你是不是拆换灯管是没注意把屏的软排线弄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是不是拆换灯管是没注意把屏的软排线弄开了啊

你说的是哪个软排线,是接驱动器那个吗?

网友:
感觉屏被弄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B:
楼主小心屏上的软排线

网友:
是具体屏哪里坏了,逻辑板吗,还是逻辑板上粘的软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心屏上的软排线

是逻辑板上的软排线吗?还是接驱动板的排线?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感觉不像是屏挂了

网友C:
又干啥来的?重弄灯管啦?弄完灯管出这事儿,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干啥来的?重弄灯管啦?弄完灯管出这事儿,应该是屏坏了!

也没去扯屏啊,都是轻放的,换个灯管屏怎么就坏了,有那么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干啥来的?重弄灯管啦?弄完灯管出这事儿,应该是屏坏了!

这种坏,具体是那部分坏,是黑色板玻璃里面坏,还是逻辑版软线接口坏?

网友:
逻辑版连接液晶的软排线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没去扯屏啊,都是轻放的,换个灯管屏怎么就坏了,有那么脆吗?

呵呵,我也弄坏过不少!也没觉得咋地,很小心的,就坏了!

网友:
屏或屏线,但见过的基本都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弄坏过不少!也没觉得咋地,很小心的,就坏了!

坏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换灯管确实要冒风险。

网友:
排除短路外,基本是屏插座松,或者开焊,检查下。插的时候力度没有掌握好,

网友:
没有的救哪!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修屏都不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