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求助

楼主(2014-10-25):
待机 0.01V 按开机 无反应 不触发 换个d95280 后 刚插电源 瞬间5A 我马上就断电拔掉了 之后试着插了几次 还是 将近5安 是我没焊好吗? 还是 哪短路了?
不触发

网友:
这个D95280是不是待机芯片呢,如果是的话,应该你的芯片没有焊好,你不应该什么都没查就先干芯片的.从新焊一下吧.

网友:
肯定是没焊好,MOS管G极悬空了

网友:
你焊完了都不打一下MOS G极的阻值吗

网友:
待机 0.01V 按开机 无反应 不触发 接着应查开机电路正不正常,不应换d95280的。没焊好,仔细补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