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内屏不显,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4-10-25):
      Y450内屏不显,外接显示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拆机换屏依旧,量屏线全部正常,都知道显卡容易坏,还贵,一查,一百多一个,想想算了,加焊依旧,重置还是依旧,蛋疼了!只能老老实实的查吧,打开图纸量屏线接口供电

VIN 19V  DISPON  3.3  VAD PWM  1.1  LCDVCC  3.3 供电全部正常  ,LCD_EDIDCLK LCD_EDIDDATA  总线无供电,用示波器测无波形,怪不得内屏一点反应都没有,问题应该就在这了,主板没检测屏。
对35.36脚打值

36脚明显不正常,继续往下找

两个脚通过R519  R508 直接进了显卡,打电阻两边值

R519两边阻值还是大,只能乖乖的摘显卡,看看是电阻到显卡断线了还是显卡问题

电阻到显卡E3点,也是通的,那就肯定是显卡问题了,只能订显卡了,125大洋,顺丰,第二天一早就送来了,赶紧做好,打值,537,只要显卡没问题,应该就亮了

顺便照个相,保佑千万别是坏芯片啊,都买怕了

看着貌似好黄的样子!
上电,点亮!来个装机图!

发帖不易,给点鼓励啊!小问题,给新手做个参考,老鸟就不要喷了啊!

网友:
机器上年纪了~显卡扛不住啊~~~~~~~

网友:
恭喜你买了个翻新的好的显卡。看了好多EDID不正常的机器,外接都正常,难道只是EDID这块儿不正常吗?没有改电路、借信号的方法吗?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给我们这些新手很多借鉴的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不敢换显卡,显卡非常的热,永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清晰,是显卡有短路嘛

网友:
新手学习中!加分顶哦!

网友:
显卡换的有理有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经常遇见Y450,上电1.0-1.1左右无跳变,经测显卡挂了。这显卡好贵。换了两次。第二次换完用了几天就挂了。我了个去。从此以后不再换了。华不来,也收不到好多钱。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了学到不少加油·

网友:
说到底是显卡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G460的独显机器

网友:
最后换卡,我还以为你要大干一场呢

网友:
新手很多借鉴的经验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非常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压显卡的那个镙丝柱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经典,值得新人学习下。

网友:
Y450显卡容易坏时通病,1.8转1.8也容易坏

网友:
是呀  显卡内部明显短路,不过你检测的思路很清晰。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我修完显卡不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新手请教下楼主这两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LCD_EDIDCLK LCD_EDIDDATA  总线无供电”还有这个信号“ VAD PWM  ”。

网友:
崩溃了!!!过了评分时间,又学了一招!!

网友:
现在的心显卡  加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