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41G 装BIOS电池 不触发 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4-10-25):
                    昨天店里来一客户,ACER 7741G 自己清灰来着,装上就不亮了。 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说明是主板问题,客户同意留下维修。

        拆开简单的看了一下,没有掉件,接触不良的情况。接上稳压电源待机正常,先把BIOS电池放下电,再按开关,电流上去了。以为这样就好了,觉得挺幸运,白捡一机器。可把BIOS再装上后就又不触发,郁闷啊!!接下来就是找图纸,查电路了,先看了一下BIOS电池这块如图: D8这个三极管在不接电源时1脚无电压、2脚3V、3脚输出2.8V,而接上电源待机时1脚3.4V、2脚3V、3脚3.2V,接着往后查RTC_AUX_S5这个信号分两路进入了桥。如图: 因为装上电池不能触发,取下电池可以触发。所以重点查了一下EC手动触发部分。如图: EC 14脚、22脚、 37脚、101脚、103脚、都有3.3V. 想问一下EC是否还缺什么条件? 刷过EC BIOS, 桥 BIOS. 换过南桥。 在刷EC BIOS之前开关有下拉动作,而刷过EC BIOS后 开关下拉动作没有了,把原程序刷回去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请各大高手指点一下,给个思路,小弟在此谢过。。。。
                                                       放水的绕行!!!勿入!!!!

网友:
装BIOS电池 不触发,不装反而触发,常规思维是没有道理的!那就按逆向思维吧,把D8换掉看看!

网友:
把D8换掉看看把D8换掉看看

网友:
coms电池没有问题吧   电压正常吗  换个试一试吧

网友:
想下载都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