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460通病怎么修不好

楼主(2014-10-25):
我的b460通病是电阻烧焦了,我照着网上的把电阻拆了,然后换了tps51123后,线性3v.5v出来了,待机从0.01变成0.07了,但是按开关没用,安康电流跳到0.01,然后我刷了EC的bios,还是不行,后来我按着51125,电流跳到0.28,开关好像有反应了,但是又没了,然后又变成0.07了,这时我发现51123有点发烫了,请问这个机器正常待机是多少,是不是我按的种了,把两个脚按短路了,然后待机变成了0.28,然后烧毁了芯片,因为是晚上焊的,所以没什么信心焊这个芯片

刚开始待机就是0.01啊,但是线性3v5v都没有出来,我换了一个51123之后待机才变化的,这时线性3v和5v正常了

网友:
你是说51123 下面两个电阻吧? 我遇到一个51123 16 17脚烧穿了 板子直接烧穿了 烧了个洞 修好了线性5V短路 板层短了  最后修不了了

网友:
0.07有点偏大,看看线性3v.5v滤波电容,负载。

网友:
看下待机芯片跟前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待机是0.01

网友A:
后级短,看看后面电路

网友:
待机  007 不正常
查下 51125的线性 有没有短路吧  你的这个估计是轻微短路 不好查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才0.01吗?,系统3v和5v要开机以后才出来吗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下,俺学习一下啊

网友B:
直接把13脚悬空断开就OK了,试试,拆掉2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线性电压有短路,可烧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13脚悬空断开就OK了,试试,拆掉2个电阻

大哥,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那2个电阻没装,线性3v和5v被我修出来了,但是开机没反应,芯片有点发烫,待机0.07

网友C:
51123这芯片全新的比较少 最好拆料板的 或者换51125

网友:
我也纳闷我有次换了51123待机偏高 换回51125就正常 (芯片是新的)

网友D: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谢谢分享。

网友:
后级短了吧,按图纸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看看后面电路

后级短,看看后面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谢谢分享。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引用 网友E:
是通病就备注好,下次好找方向

网友:
0.07 明显偏高了 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待机0.07,还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3这芯片全新的比较少 最好拆料板的 或者换51125

o ,原来如此啊,我今天新买个几个芯片,洗了一下后字都看不清了。。。。。。。。。。拿放大镜都难

网友:
如果你问卖家的话 他一般都说芯片不是全新的

网友:
后极有微短,换个料试试

网友:
b460还有这个通病啊  不逛论坛不知道呀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昨天接到一台B460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

网友:
51123这芯片全新的比较少 最好拆料板的 或者换51125    遇到好多次了  现在基本拆料板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吧,LZ你在仔细查查

网友:
后级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0.07待机大啊   你芯片焊好了没有

网友:
这肯定有短路,线路板有没有烧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