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头大了 三星R428

楼主(2014-10-25):
               回顾上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162&page=2#pid11340107

       买了个显卡给加工厂用BGA返修台加焊;拿回来外接都不显示了;还是我自己用风枪搞吧;两个风枪280°朝主板平行侧吹,一个370°加焊显卡;10几分钟搞定;还是原来的现象;外接显内屏不显。

有点郁闷了;怀疑是不是屏坏了;说干就干了;把屏拆开;你猜发现了什么.

头都大了。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下一步查那儿;怕买个新屏回来也给烧了

网友:
屏线短了吧?

网友:
差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z找个旧屏 试下

网友A:
IC2看上去好像已经鼓起来了,估计已经烧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2看上去好像已经鼓起来了,估计已经烧焦了

两个芯片都烧了一个洞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电压;3.3v   5v有其他木有

网友:
同事说 打游戏突然黑屏;这个屏线突然短路的概率大不?

网友:
你找个屏试一下撒  只要接口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
找个坏屏幕试一下   量一下电压

网友:
先把屏排除了再说

网友:
最好找破屏试

网友:
只有换屏试了。

网友:
你买的显卡有问题吧
你这两个风枪可是够麻烦的。。。。

网友:
找旧屏试降低风险。

网友B:
屏线的那贴纸上不是有点烧焦的痕迹吗?对一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换一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的那贴纸上不是有点烧焦的痕迹吗?对一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坏了

烧焦的贴纸对应的就是2个芯片;芯片被烧了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