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M-A V1.1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10-25):
精英NFORCE4M-A V1.1主板,开机上电不跑码,CPU内存供电正常,CPU有温度,桥边上的MOS管G级有10.8v电压,D、S级0v电压,边上的RT9218换过还是不行,请问这是不是桥挂了,上图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复件

网友:
量下桥供电的对地阻值不就知道了 只要拆了电感桥那边短路就坏了

网友:
打一下大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大电感对地阻值30几欧

网友A:
桥边上的MOS管G级有10.8v电压,D、S级0v电压,查这个管子的D极电压来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边上的MOS管G级有10.8v电压,D、S级0v电压,查这个管子的D极电压来源!

这个D级的电压是上面那个管子S级和电感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D级的电压是上面那个管子S级和电感相连

这么说那这个MOS管是下管喽?下管G极电压10.8V应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G极10.8的那个MOS管是总线电压。下面那一对MOS管与电感相连的才是桥供电。

网友:
查RT9218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先打值,不短再查,D极相连没有电压的原因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过CPU,过内存,自检,启动显卡,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