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下笔记本主板短路,怎么烧机查看啊?

楼主(2014-10-25):
我是新手,问下笔记本主板短路,怎么烧机查看啊?

网友:
建议到迅维基地学习

网友:
在论坛上有很多资料的,

网友:
正极接短路的点,负极接地,电压调到短路点电压一半,电流1A开始烧

网友:
烧机大法比较危险吧。。。不过容易找问题。

网友:
短路是 什么短路?公共点短路还是有电压短路
1.首先你要分清楚是什么短路、
2.有些短路 不适合烧机 要注意电流大小的
操作方法 4楼基本说了
要是不明白建议迅维学习下

网友:
用小电流烧啊

网友:
楼主真是小小白啊,哪短烧哪啊,最主要的是不要超过它原有的电压就是

网友:
正极接短路的点,负极接地

网友:
用烧鸡法首先应了解电路结构,分段烧保险点。

网友(2015-11-24):
对地完全短路就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