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111T MBX-253 开机不显,AMD,无图修复

楼主(2014-10-25):
此机待机无3 5V,开机后才出来的,触发后0.072,测无内存和CPU供电,刷过BIOS无果,后来查到CPU供电芯片ISL6265C无开启电压,内存供电芯片RT8207L(EF=)供电都正常,也收到南桥发一的SLP_S5#的3.3V,20PIN就是没输出1.5V,打阻值200左右也正常,按时序应该出内存供电,,到此怀疑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找了所有料板没找到这个芯片,只找到了一个RT8207A(DH=),对比了一下供电基本都一样,,直接代换成功,,确定OK的BIOS分享给大家

网友:
100%  OK的  机型:111T

SONY MBX-253.rar

网友:
不错,没有图的不好搞~!

网友:
sony 机 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