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号,怎么找到CPU的复位测量点

楼主(2014-10-25):
有的板子上标有位置号,找CPU的复位很好找。当然有点位图更方便。但是这两样都没有,该怎样找呢!比如,下面宏基4560上的CPU复位测量点AF10,而外面无法找地方测。CPU座子旁又无位置号,怎样才能找到AF10这个点呢!有些板上有,但现在没有板子对照。不知道AF在哪里?哪位有各种CPU的针脚定义图吗?

网友:
你只有找这种CPU的板子上有位号的

网友:
没标号的没有假负载的  就不找 (我是这样)
通过别的测试数据测试 比如 内存电阻波形 AD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