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可以直接在电源板上开关和地线短接吗?

楼主(2014-10-25):
这样做可用点亮显示器灯管么。有人试过么,,求教。。。

网友:
你要短接那一个,说清楚。。。

网友:
不是和地,是和5V短接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主板还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主板还是显示器

一看就是显示器吧大师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5伏的还可以,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我觉得你试一下,然后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可以,和5V电压碰下  就拿开镊子,灯管就亮了。。。。

网友:
说清楚点。我看不明白

网友:
看来楼主要借用5V的电来点亮高压板,建议找一个5V的正常电,串接一个500殴电阻进行点,不建议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