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显卡给点意见,前一贴经指点已修好

楼主(2014-10-25):
前辈们显卡给点意见,Y500的GT750m扩展显卡因为温度过热烧坏了,插上去风扇狂转,机器黑屏起不来
现在量330UF和470UF都短路
求指点查哪边
再次感谢。
上一贴主板掉电经指点已修好,原帖:http://www.chinafix.com/space-uid-946570.html

网友:
你自己都说短路了  先把短路搞好

网友A:
330UF和470UF是显卡供电滤波电容吧?摘显卡再测短不短路了。

网友:
换显卡好的???

网友B:
短路的话先量三极管有没有短路,量不出来的话在量小的贴片电容看有没有短路,还有量量显存供电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UF和470UF是显卡供电滤波电容吧?摘显卡再测短不短路了。

不会BGA。。。。。

网友:
这块扩展显卡拿下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话先量三极管有没有短路,量不出来的话在量小的贴片电容看有没有短路,还有量量显存供电有没有短路啊 ...

好像没看到什么三极管

网友:
测到那里换就先修那里

网友:
核心电阻很低的用欧姆档最小档量一下有3欧姆就不是短路

网友:
显卡摘掉还短吗

网友:
先修短路吧,断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