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电电流到0.28不上也不掉 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25):
今天搞了个笔记本  一插电电流 走势0.01  -- 0.12 --- 0.28,  不上了。 开机没反应,开关上有电压, 3  5 v 各个电感都有电  植过南桥 装cpu电流到0.32怎么维修  小弟新手求思路啊

网友A:
电压出来玩了吗? 你只南桥干什么 没有复位?

网友B:
你干嘛做南桥啊

网友B:
电压正确吗?换过U吗?外设全拔过才试吗

网友:
CPU电压没出吧?

网友:
电压正确吗?换过U吗电压正确吗?换过U吗

网友:
测量CPU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C:
应该还有电压没也来,如果电压出来了查复位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都没有跑马呀;根据时序修吧;

网友:
看看VSUS_ON  MANIN_ON电压信号的电压有没有,估计还没到CPU呢

网友D:
楼主也不说说什么机器 有可能该出CPU电压了

网友:
什么型号不说出来吗?

网友:
小弟,不要动不动就做桥,先想清楚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出来玩了吗? 你只南桥干什么 没有复位?

测试内存有点压没波形   CPU假负载就复位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做南桥啊

测试内存有点压没波形   CPU假负载就复位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不说说什么机器 有可能该出CPU电压了

测试内存有点压没波形   CPU假负载就复位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确吗?换过U吗?外设全拔过才试吗

测试内存有点压没波形   CPU假负载就复位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有电压没也来,如果电压出来了查复位有没有

测试内存有点压没波形   CPU假负载就复位没出来

网友:
电压应该都没有出完吧

网友:
先看看哪些电压没有出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