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微短如何解决

楼主(2014-10-25):
  笔记本待机微短 怎么找故障来源我新手求思路

网友A:
笔记本待机微短一般 是待机芯片,待机线性3V5V滤波电容及负载EC等。

网友:
一般待机供电芯片坏了,或者LDO线性电压电路有短路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进来看看。

网友:
还是烧是太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待机微短一般 是待机芯片,待机线性3V5V滤波电容及负载EC等。

嗯嗯  谢谢

网友:
  打下 大电感的阻值 , 3 5V  待机 芯片  ,    线性  短路没

网友:
是打过阻值低到什么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