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cm 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4-10-25):
如题  不上内存不掉 0.9几  不过内存的样子  吧内存数据线用胶布包起一个脚就不会掉电 跟不上内存一个样
识别内存信号已经有了  有谁碰到过的  来说下  谢谢

网友:
机子ok了   是bios问题  论坛里下的

网友:
。。上内存掉电不上不掉,说明已过内存,是内存下步的问题。还好刷BIOS就搞定了。

网友:
把内存数据线用胶布包起一个脚就不会掉电了,这 跟不上内存有什么两样 ?不知你是怎么想的?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我就是想判断是内存工作条件有问题 比如供电带不起负载 还是过了内存才掉电 没有根据  就是突然想到这么做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也是上内存掉电,不上的话不掉

网友:
BIOS问题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要么显卡,要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