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 se掉电

楼主(2014-10-25):
今天客服拿来10张华硕m4a78 se全部都是不上CPU不掉电  上了CPU就掉电  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总线供电1.2V正常不

网友:
不上CPU开机时很多电压不出来,上CPU时各电压按时序出来了,掉电应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可以强加电测量是否缺电压

网友:
强行加电试试量一下电压吧,用假负载也可以试试看哪里电压不出来啊。

网友A:
装上CPU后测量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大部分是总线供电控制信号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CPU后测量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大部分是总线供电控制信号导致。

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示波器测就行了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