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突然打不开很多网页了 ,下载正常。。。。

楼主(2014-10-25):
自用
笔记本
,前几天清灰后再装上去发现好多网页打不开,以为系统问题,直接重装了,问题依旧,XP.WIN7,WIN8,WIN8.1,WIN10全换了都是一样 无线网卡也换过了,请教下高手们有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
win7
win10

网友:
清灰还能出这个问题?系统排除后只能是硬件了。估计你清灰的时候动到别的什么了。或者没装好影响到什么了。

网友:
网络问题!!

网友:
本人建议把CMOS放下电,可能会好

网友:
是不是宽带的问题呢

网友:
用路由器吗?如果有的话替换一个试试。网络方面可能性大。

网友:
是不是网线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