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LB3I-7主板不是T400呢,下载分全浪费了。

楼主(2014-10-25):
网上明明说是T400,但结果很多小件不一样,甚至有些大件都不同。

网友:
T400 ?图纸还是点图 ?你在论坛直接搜索T400能搜到的

网友A:
T400,如果不用图纸修不好就换板了,成本低且稳定

网友:
同一型号的机器,由于版本不一样,电路板也有差异的!

网友:
malibu3的却是T400的开发代号,小元件不一样,也要看具体版号的,

网友:
一般建议换板,成本要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00,如果不用图纸修不好就换板了,成本低且稳定

支持,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