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两台联想G430

楼主(2014-10-25):
1.今天拿了两台联想G430,板号是LA-4211P。第一台拆开后发现是进水机,把好多元件都腐蚀了,因为上班没时间拍照,(因为老板在旁边)所以也没有照图片,要不然传两张照片给各位瞧瞧,好了,废话不多说,反正腐蚀的地方很多,花了大半个上午才把这些地方处理的差不多,然后再测了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以及公共点的对地值,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所以就上电了,上电后待机电流在0.04A(貌似待机正常),别急,根据以往的经验,先测下3.3V   5V出来没,一测没出来,哈,感情是在耍我啊,现在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了,于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为假待机电流,此情况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保隔有问题,要么是待机有问题,到底是哪出问题还有待验证,一般看到此情况我都是用手摸主板上的元件看是否有元件发热,果不其然,被我摸到了一个元件在发热,于是打开图纸,发现发热的是一个三个脚的MOS管PQ16,于是我把这个PQ16拆掉,再测阻值,测得第3脚和第2脚阻值都正常,而第1脚阻值却为0005,那么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后级有短路了,于是我还是使用了一次烧板法,当我把电压调到1V时,电流竟然也到了1A左右,行,即然这样那咱就不调了,以免烧坏更多元件,然后摸到显卡发热,心想千万别是显卡挂了啊,要不然老板又要说不修了

于是我再次打开我亲爱的图纸,因为显卡发热无非就是显卡本身坏或者是上管击穿,那咱就先从简单的开始,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上下管都换了,然后再测PQ16的第1脚,发现阻值为400多,正常了,于是再把PQ16装上,再接上电流表,待机在0.01A,再测3.3V  5V都有,可以肯定这个才是真正的待机电流,再装上CPU和内存,按开关,亮机,此机修复成功

2.那咱再来弄第二台,首先也是全板一阵狂测阻值,没发现异常,才敢通电,一上电待机0.01A,再测3.3V   5V都有,看来待机正常,然后按开关,电流上到0.2A左右不动了,看来是CPU电压没出来,于是测了全板的供电,发现CPU电压真是没出来,没出来那就让它出来呗,于是测了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发现都正常,然后测了下管的G极有没有5V的控制电压,没测到,这下好了,我最担心的情况没出现,即然条件都满足,那就换芯片吧,反正这个芯片好找的很,当我把芯片焊下来的时候,傻眼了,竟然发现CPU供电芯片的第19脚断线了,没拆下来之前还真看不出来,看来就是它在作怪了,既然芯片焊下来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吧,于是更换了一个,接下来就是飞线的工作了,飞好线后,再通电后,按开关发现CPU供电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上CPU和内存了,再接上屏,联想的LOGO出现在我眼前,感觉真不错,此机修复的倒也容易,好了,大家要吐槽的就来吐吧

网友A:
鼓励发帖
第2台机器 芯片引脚短 楼主足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了你那机器 多 生意不错 每天修的 很多

修不完啊,都堆成山的机器,可惜不是我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励发帖
第2台机器 芯片引脚短 楼主足以秒杀

一下没看清楚啊,要不然直接秒杀了

网友C:
第一台机器的PQ16是保护隔离管吗?

网友D: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充足。

网友E: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充足。啊啊

嘸鼡≮飛渔≯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第一台机的不怎么懂,显卡的的上下管坏了怎么没有3v/5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机器的PQ16是保护隔离管吗?

不是,但它的第1脚确实连接到公共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充足。

还在学习中呢……但是你回的怎么和下面那个人是一样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充足。啊啊

你是不是复制啊人的回答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复制啊人的回答啊

哈哈,,算是吧、···~~~~积分不足,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算是吧、···~~~~积分不足,你懂的~

好吧,看你是个小小白就算了,要不然扣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台机的不怎么懂,显卡的的上下管坏了怎么没有3v/5v呢

这个不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待机偏大,不是真正的待机电流,是有地方短路而引起的保护,这是仁宝特有的,要是别的机器可能就是5A大短路了,明白了吗

网友:
都是  送钱机子

网友:
是给我们老板送钱来的, 我们又没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还在学习中呢……但是你回的怎么和下面那个人是一样的啊

有感而发,至于下面那个。。。。。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感而发,至于下面那个。。。。。你懂的、、

也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H:
这中进水的修的非常多,小问题弄弄,烂的太多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中进水的修的非常多,小问题弄弄,烂的太多就放弃了

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活到老学到老啊

你看我注册没多久,以后请多多关照啊泉泉哥,呵呵,你是我第一个好友呢请五星好评呦,不行也要点个赞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