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智能数字显示报警仪D了个BGA

楼主(2014-10-25):
今天用智能数字显示报警仪D了个BGA。可K型热电偶反映速度太慢没有成功,不知道各位DIY一族用怎么探测温度的,控制温度是用的继电器还是模拟量控制温度的,望有电路图的给个电路图学习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是模拟量控制温度的。

网友:
K偶反应慢,你是不是买的带螺丝的那种。如果想反映速度快,K偶的两根丝必须要直接裸漏出来。

网友:
热电偶引线最好用专用测温线

网友A:
我买的是带一节长管的那种,反映速度太慢了。你们用的都是什么感温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带一节长管的那种,反映速度太慢了。你们用的都是什么感温器呢

有时间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