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5照片丢了 怎么办 有恢复的软件吗

楼主(2014-10-25):
一部分删除了  后来又恢复出厂了   怎么办

网友:
手机资料恢复,方法和工具都有,就是没有市场,基本是一报价就跑了,

网友:
是啊,手机数据恢复米市场

网友:
如果想自己恢复,就买工具,如果,找别人恢复,一般起步价是1000吧。

网友:
介意你放弃,恢复一下可以买台新的相机了。

网友A:
别说1000了,600的报价都没人做,比如短信 电话本, 有些客户还以为 是几十元, ,,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事实

网友:
一般都是有价无市 客户都觉得很简单 不值钱

网友:
关键是恢复出厂了 机会就不大了

网友:
先ROOT手机,然后在手机上插一个大于或等于机身内存的TF卡。ADB命令下面用DD命令把机身存储镜像到卡存储上面。最后用工具分析卡存储上的机身镜像。三星4.2以上版本希望很小。。更多案例 sxsql.com

网友:
不是很懂 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这种的还么研究过呢 手机的市场很大 但是却没有市场 一说价钱 客户说好吧下次再拍吧 呵呵呵 无语中

网友B(2014-12-04):
引用 网友A:
别说1000了,600的报价都没人做,比如短信 电话本, 有些客户还以为 是几十元, ,,

你去淘宝看看  10 20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看看  10 20 都有

只想说,你找他们聊过吗,聊过吗?聊过吗? 这种的不是低价吸引人,实际价钱不是这个,要么就是骗人,收了钱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