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1个12V4A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

楼主(2014-10-25):
杂七杂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便宜出点电源。电源包好。欢迎选购!!!

网友:
足斤足两吗?打开看看内部情况!

网友:
好像都是旧的吧,,,,

网友:
兄弟们,都是二手的!电流都足的!有意联系————13736034163

网友:
是小熊那里的吗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索尼的电源索尼16V的电源 ,接口个头比普通的大是早期的索尼的本子上的,我现在需要一个接头有的话我愿意买一个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索尼的电源索尼16V的电源 ,接口个头比普通的大是早期的索尼的本子上的,我现在需要一个接头有的 ...

这个我以前有个,后来貌似都送给论坛星星了,你问他在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有个,后来貌似都送给论坛星星了,你问他在不在了

  你妹啊。  有点活都藏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有个,后来貌似都送给论坛星星了,你问他在不在了

星星都发话了,我再自己找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索尼的电源索尼16V的电源 ,接口个头比普通的大是早期的索尼的本子上的,我现在需要一个接头有的 ...

不是中间带针的吧 和早期的东芝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中间带针的吧 和早期的东芝是不是一样的?

中间不带针,是空心的适配器接头,跟华硕的有点类似,但是孔比华硕的略大,用可调点源头黄色的那种可以用,比它小的也可以但是接触不良要手扶住,只要个头大小一样就是正常的,你有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索尼的电源索尼16V的电源 ,接口个头比普通的大是早期的索尼的本子上的,我现在需要一个接头有的 ...

我有原装的那种16V的 30包邮 Q2087892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原装的那种16V的 30包邮 Q20878920

呃。。。这个是同行给我的 只是接口坏了 他自己剪了 叫我找接头 30块 这个同行可能不会接受

网友E:
我想要找一个给12V电瓶充电的电瓶  谁有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这个是同行给我的 只是接口坏了 他自己剪了 叫我找接头 30块 这个同行可能不会接受

难不成9.9包邮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 那感情好啊!你就不要逗我了,同行自己拿的一IBM的适配器把头剪掉 就是缺接头,要是没有就算了咱也不高了 费力不讨好的东西 又收不了多少钱 不赚也罢 就说找不到就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要找一个给12V电瓶充电的电瓶  谁有啊 !!!

既然硬件这么厉害,自己动一下电阻就行了,一般开关电源靠TL431反馈的,把反馈的电压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硬件这么厉害,自己动一下电阻就行了,一般开关电源靠TL431反馈的,把反馈的电压调整一下就行了。

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