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961-MP-MB 板号主板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0-25):
一台SONY M961-MP-MB 板号主板  机器什么型号我就不写了 反正我看板号 嘿嘿
写简单点 都10点半了 还要撸一把(lol)好回去带孩子
         1. 通电,无待机(原因,无3 5V 供电 、不过保护隔离)
         2.测 3 5V 芯片主供电 无19V  测DCBATOUT 无电压(好 知道了 保护隔离方向的问题)
         3.

测 PQ1  123脚 有19V ,测PQ2 5678 无电压。P管 低电平 导通,实测G 级都为高 由PU3控制,查5脚ACDET 为2.7V 正常,但是6脚 ACDET#缺不输出相对低电平电压(至于PU3  28脚 19V啊 什么的必须满足的条件 我就滤过了哈必须测哈 )

    4.看见了DC IN G1 这条线路 查找了下,到了

PQ35B 6脚的管子应该叫数字型PNP三极管,测PQ35B 2脚为低 低嘛 肯定导通了DC IN MOS 关闭了PQ2
因为 这是由MAIN_DC_SW_OFF#    和AC_OFF_3# 控制的 任意低都不行。一量 两个信号都为低。PQ4B G级为19V ,MAIN  DC SW OFF 被拉低了。
    5.我修到这里,郁闷了一下,量这些管子都是好的,为什么会是低,我决定重新换一个思路来看看,如果ACDRV#为低时,PQ就会导通,得到一个DC IN R 电压 ,(反推了一下 具体怎么推的 我就不写了 还要LOL 一把呢 ) 量 PQ3 S 为19V  G 为 19V  D级为0V 这里想到了 点火回路这么一说,难道是19V 后级短路,过流保护?? 好 用万用表 量了一下 PR6 PD6 之间对地2Ω ,这里知道了三 主板后级短路了三
   6.烧鸡大法 , 烧了两个电容 ,换了 好了 嘿嘿 开始LOL 看能超神不。。。嘿嘿嘿

网友:
又是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A:
点火 不是仁宝才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火 不是仁宝才有的吧

原理相同都可以叫点火了

网友:
时序学的不错,都是自学的吗

网友:
这板修的不错啊楼主 ,这个维修思路也挺清晰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想法确实高超!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思路恨好哦!

网友:
电容问题应该不难吧?

网友:
楼主的思维很活跃嘛

网友:
自学的 远程学习了下

网友:
我不觉得有什么。DC_IN_R短路 公共点打值一下就出来了,你还绕了一大圈。

网友:
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吗     求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