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48V 充电器 风扇不转 求指导

楼主(2014-10-25):
         我也 觉得 很奇怪  5个48V  充电器 风扇都是不转的 但是充电器 又是正常的  用的8050 三极管都换了 接上灯泡   只有4.95V    5个充电器 都是这样

网友A:
小风扇是用5V电?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记得要接负载电流达到一定值时风扇才开始转 的。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电瓶车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风扇是用5V电?

用12V  但是 这个电路只有5V 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记得要接负载电流达到一定值时风扇才开始转 的。

不行 ,接到电瓶 充到 发烫 风扇都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12V  但是 这个电路只有5V 不足

噢!想起来了,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是一个电解电容失容量造成的,外观正常,可能是47UF 50V的!滤波电容,给风扇供电12V的。故障时给风扇供电只有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想起来了,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是一个电解电容失容量造成的,外观正常,可能是47UF 50V的!滤波电容, ...

不会 5个 风扇 都是  这个电容出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想起来了,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是一个电解电容失容量造成的,外观正常,可能是47UF 50V的!滤波电容, ...

这个电容我也注意过 但是这个电容 2脚 电压 是12V D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 5个 风扇 都是  这个电容出问题吧?

怎么只允许你5个充电器同样的故障,就不允许都是这个电容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我也注意过 但是这个电容 2脚 电压 是12V DE

你再查查给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吧!时间长了,我有点记不清了。记住电容外观正常,只是容量减小,建议换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只允许你5个充电器同样的故障,就不允许都是这个电容坏了吗?

疑点1   旧的8050 测量 是0V   疑点2 更换 新的8050   电压上拉 3.94    V      疑点3  再更换一个拆机的 8050   电压上升 到7.59V  疑点4   跟换原机 8050  电压 上升 7.5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疑点1   旧的8050 测量 是0V   疑点2 更换 新的8050   电压上拉 3.94    V      疑点3  再更换一个拆机的 ...

看不懂你想说什么!画个图你标个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12V  但是 这个电路只有5V 不足

那要是改电路,也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改电路,也是有点麻烦

已经改好了

网友:
把三级管接地吧

网友:
你是如何改的呢

网友C:
接电容就行了 一通电 就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些是带温控的,是不是要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转

烫手了 还不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电容就行了 一通电 就转了

能耐用吗

网友E:
反正是48V蓄电池充电用的,风扇改常转吧,红线接12V,黑线直接接地,就像楼主接12V电容两端也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是48V蓄电池充电用的,风扇改常转吧,红线接12V,黑线直接接地,就像楼主接12V电容两端也OK。

接12V 之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  电瓶充满 不变灯了~~~改多少个 多少个不变灯

网友:
是不是比较器坏了……

网友E:
那只有改回去,可能比较器坏了,导致充满不变灯或温控风扇失效,换LM339或LM393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只有改回去,可能比较器坏了,导致充满不变灯或温控风扇失效,换LM339或LM393试试。

哪个是比较器?

网友:
就是运算放大器,LM339或LM393或LM358等都是,你拍个电路板照片上来看看,最好正面反面都拍。

网友F:
你能确认你的电池组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确认你的电池组没问题吗?

能呀 直接拿去超威售后测试的 电瓶 是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只有改回去,可能比较器坏了,导致充满不变灯或温控风扇失效,换LM339或LM393试试。

现在是充电不变灯了 风扇不转问题 我拿一个新的充电器测试了,接灯泡 风扇的确是不转的

网友:
把风扇胖的电容换了

网友(2014-12-08):
要具体看是什么电路

网友:
8050的引脚有两种排序ECB和EBC,更换时应注意.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是LMxx芯片控制的,看看这个电压比较器的风扇控制的那一组,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损坏,是没有推动风扇的三极管电压的

网友D:
有些是带温控的,是不是要达到一定温度风扇才转

网友:
看了一下是启动不灵是不是,加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烫手了 还不转呀~~~~

能让他在烫点吗?拉一下极限,哈哈

网友(2015-01-07):
楼主,是不是这款充电器的通病呀?